跑码不开机

楼主(2010-08-11):
本人是主板维修新手,想请问一下,一块主板集成显卡,能够跑码,C1,D3.25.26.知道FF。能够跑完但就是点不亮,是什么原因呢,北桥? BIOS?还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插一个独立显卡  看看能点亮不

网友:
如果VGA插头没有坏的话那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检查内存  再检查VGA接口    最后北桥

网友:
那块好像是收款机的板子,没有显卡槽。就一个内存槽,内存正常。和一个PCI槽。接口没问题,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刷下BIOS试试。你恢复过默认没?

网友:
恢复了还是一样。看着它顺利跑完码就是不亮,这个急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板子  板子上的是VGA接口  出毛病了  拆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一般 是BIOS问题  集成显卡 输出电路有问题也会不显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测下VGA线路,```再不行的话就北桥了

网友:
先查下VGA接口 VGA接口没问题的话打下阻止 阻止正常就刷个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