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二极管在电路中并联是否与电阻一样?

楼主(2010-08-11):
各位二极管在电路中并联是否与电阻一样?两端电压不变,只是限流?比如。IBM T40板子,从DC头到TB62501 57脚线路中的两个二极管?烦请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
并联只是负载能力强吧,跟一个二极管功能一样的。

网友:
发个图吧。才好分析。

网友:
并联就是稳压的呗,还用发图啊??

网友:
楼上的对  一般并连都是起稳压的作用

网友:
有个图然后分析分析,到那一步不懂了说出来这样大家好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同极性并联是扩流,反极性并联是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