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6S 开机报警 需要按DEL键才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0-08-11):
此神舟天运FF206S,双核,512M*2,开机BIOS自检时,不停得滴滴的报警声,按DEL键,没有报警声了,停在BIOS自检那。拆掉一个条子,另外一根在反面,拆开以后还是一样,但是一开机就多按DEL,没有报警声,可以进入系统,然后再重启还是一样报警。进系统右键一点就一闪,左键点开机也是一闪,其他正常,
  求帮忙,谢谢。
在线等

拆了键盘  就好了
所以还是你们说的对 键盘问题

网友:
换键盘试试。

网友:
现在左右键都可以使用了,开机一段时间现在有用了,估计这个是系统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更换键盘

网友:
遇到过 换个键盘啊事实吧

网友:
跟键盘有关系吗?
键盘坏还报警 你们见过?
很明显不是键盘,一会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可以提供帮助的吗

网友:
键盘连见了,有可能

网友:
你把键盘取下来 换个外接试试 看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键盘连键了,把键盘拆下来,外接一个USB的,如果不报警了,就先处理一下键盘,如果能好用了,就行了。如果是还是一样的,就换键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