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d1-tm/s

楼主(2010-08-11):
p5sd1-tm/s 主板跑 01-02-03-04-05-06-C1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或者先换一下I/O.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內存換掉,疑是內存要掛了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刷BIOS  拆串口。

网友:
解决了  在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是北桥供电9915H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不停的循环这样跑?如果是循环跑查IO的两个时钟或换IO
不是循环跑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