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显示器

楼主(2010-08-11):
昨天朋友拿来一个显示器,问题是不通电,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我拆开看一下,感觉头晕晕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老机器,那个高手改的这么厉害,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修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不是有一个12V的接口吗。把那个电源板的线全取掉。弄一个12V电源插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