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14.1正屏做完显卡花屏

楼主(2010-08-11):
前日接一台IBM T61机器,拿来时报显卡警,(显卡为NV  740显卡),不亮,电流只能上到0。8几,经做BGA重做显卡后,两粒显存同时爆珠。最后拔掉显存并重做。始终不亮机,后来更换了显存和显卡(显卡740换成了770),机器是亮了,但是出现花屏故障。怀疑显卡晶振和旁边的电容有问题,于是都更换了,但还是花屏。外接出现麻点,一块一块的花,感觉显存没做好又像内存问题的花屏。显卡和显存换的都是新的。现在维修进入了死角。。。。。另现急需购一片T61的主板,坛内有的朋友告知一声,欢迎献计献策。

网友:
T6 R6 主板不好搞啊

网友:
最怕的 就 是 这样 的 ,做了 还是花,换新的也一样,希望有经验的来解释啊
好几块都是这样哦

网友:
今天中午我反复测试了,机器接屏既上下分成两个WINDOWS介面,且带有花条。而接显示器,则开机在THINIPAD介面有点花,但一进PE就不花了。于是我做了一个系统,进系统后外接正常烤机半小时没问题,但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接屏还是花,面且亮一会竟灰屏了,切外接也切不过去,我还是怀疑我的显卡,是不是770代740有问题,要么770本身就有问题,因为770本身也是从朋友那拆机得来。还有问一下,703能否代换740。哎,修此板我可是断断续续用了近一周时间了。还在努力中。。。。。。

网友:
你换了显卡之后,这个花屏是在开机屏幕点亮了之后就花了,还是开始进系统才花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不对,楼主像这种板能搞亮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这种花屏是开机就花,外接花的不严重,而接原屏则分屏且花屏,今天进PE的状态下,即然外接显示正常,装系统后不装显卡烤机一个小时没有问题,我想可能一方面显卡不能用,第二方面就是这颗770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再换一个740的显卡看看

网友:
温度高了爆珠,温度低了掉点,ibm真的不好搞

网友:
我搞得台IBM R610I    是一样的 显卡显存全换了 还是花!!

网友:
学习一下了,好像T61的显卡都难搞

网友:
t6的还是别搞了,成功率很底的,我们都是换板了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台DV2000的也是你说的那样花,没办法,改换的都换了

网友:
是不是显存在做的时候温度高了,显存没有显卡芯片那么赖温。770应当可以代740的。

网友:
我手里面都还有三片换下来的t61板子,现在都不敢做,以前做过三片,一片做好,另外两片报废。这板子不太好做

网友:
770和740的显卡对于T61的板不能通用,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显卡的数据线信号对不上
导致花屏

网友:
用显卡测试软件测测是那的问题。

网友:
不装驱动正常装完驱动就不对,加上你换的显卡不是原装,可能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我遇到过这种问题但不是这个机器,那是因为我换上的显卡形号第二排只有一个字母不对装驱动就花屏黑屏蓝屏,重新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就OK了。

网友:
740显卡找不到,机器早在4天前退掉了。无可耐何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不过这机器还是换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