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S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0-08-11):
一块 昂达NF4S板,复位测试点有复位电压~用镊子碰RESET开关,测试点有跳变,但CPU不发热,而且BIOS的22脚开机没有低电位,后来发现CPU的供电只有0.87V,这板的CPU供电芯片是ISL6566CR。我测试这个板的VID分别是1\0\1\1\1,然后和图纸对比,发现图纸上的VID:1\0\1\1\1是0.97V和1.27V~请问对于这种故障要怎么修啊~是芯片问题还是电压识别错误?对于这种电压偏低的我觉得最恐怖了 请各位大师讲解~

网友:
实在不知道怎么入手就先换芯片看怎么样·不行了再查外围元件

网友:
和CPU供电无关,查VTT_FSB如果正常,重植桥就能好

网友:
NF4的板子桥是一起的    大部分是桥坏了

网友:
果然是桥的问题~用手压一下桥就亮了~~虽然后来我焊坏了板子但我通过各位的解答得到了答案~~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