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进水

楼主(2010-08-11):
刚刚接到一台东芝TE2100,据客户交代是夜里机器开着被雨淋了,从键盘方位进水的。现在整机待机电流在0.02A左右,按开机键之后电流上升到0.3A,之后就掉电保护了。第一次修进水本,没有经验。求助。。谢谢!!

网友:
有分组电压没有出来,查下

网友:
看主板哪个地方有水迹、霉斑,清洗、烘干,检查一下有没有断线,特别是待机电压线

网友:
这个老机器了 太老了。估计不好整。。楼主加油吧。

网友:
TMP87PM48U    49#没有电压,是芯片坏了,还是怎么滴,整不明白呢

网友:
  一般对于进水机器,我都比较喜欢修。知道进水了就不要上电了。拆开机器看吧。看哪个地方有水迹。对症下药。先将可看见的故障排除,在研究楼上师傅的方法.

网友:
谢谢!各位!可是板子上没有烧糊 发黑的痕迹!外表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