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跑马正常就是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11):
接到客户进水机。拆机板上很多地方有腐蚀,把他清理下,去烤箱烤了2个小时。在上电待机正常开机跑码显了,试机半天打电话叫客户取机。没想到第二天客户又来了,说是不显示,拆机跑码看电流跳变正常,拿屏在试还是不显,上CPU假负载,复位,AGTL总线 CPU内核电压这些都正常。凭经验把南桥。取下南桥晕,从来没有看到这么脏的桥,重做了南桥后,看电流跑的好快不正常,是南桥没有做好吗,晕做桥之前是CMOS电池没有焊下来,所以南桥加电在做BGA,焊下CMOS电池,又换个南桥做上去。在试跑码正常了,上屏显了,看来做事还是要细心

网友:
电池没取做桥不行吗?为什么还要把电池去了重做一次?拔电池放电也不行?我对做桥这些不熟

网友:
我不是说过了吗,电池是永远不断电的,除非没有电了。
只要电池有电南桥RTC内部就会工作。那SB坏的可能性就大。明白吗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电池应该在上面吧,
要是在下面的话很有可能会爆的吧

网友:
危险操作  1、电池要爆炸 2、带点焊接南桥很有可能导致南桥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明白了

网友:
这题目跟文字好像有点对不上啊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  都不用打波的啊

网友(2011-07-27):
COMS电池没有爆炸,真是运气,不然肯定是原件炸掉,板子报废

网友(2011-10-19):
,好运气啊,上次忘了取电池,结果爆了,板子上的元件掉了 一大堆,板报废了。

网友:
原来不取电池怎么危险,都是师傅在做,我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