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设备不能用

楼主(2010-08-11):
一块修过北桥的精英 现在PCI设备不能用
  刚开始不挂系统盘 有很多PCI报错
     拆了网卡后不报错了
  但是PCI设备还是无法使用
     这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是桥的问题,呵呵,也可能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看看桥拱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桥子问题咯...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虚焊了啊!

网友:
测下pcl槽的各测点  电压 时钟 等都正常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桥的问题先测PCI的供电时钟复位有没有正常  有正常就打数据线的值来看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下PCI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话打下AD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