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杰845GL不能引导

楼主(2010-08-11):
一块华杰845GL主板(红色小板,能支持CD)。I/O芯片:W83627G-AM
故障现象为:
过了内存自检,IDE设备检测后就到一个光标在闪动,在左上角,并没有死机,可以用键盘重启。并且没有出现硬件设备信息列表,正常的话会有一列表,也没有到引导那一步。接硬盘能检测到硬盘信息(在BIOS里)。BIOS的设置保存等操作完全正常。

网友:
没有那个英文提示,只有一个光标。请问大家有这个主板的BIOS吗?

网友:
换内存试试 了吗? 不行的话,刷新BIOS!!

网友:
是最小化系统试的吗?
   你把这块板的一些部件型号帖上来,好给你找合适的BIOS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组:845GL
北桥:RG82845GL
南桥:FW82801DB
I/O:W83627G-AW
时钟:W83194BR-B
声卡:ALC101
不带网卡。红色小板PCB,上面有prescott  533字样。

网友:
BIOS大小为2M的。请有此BIOS的朋友传份上来,谢谢。主板原品牌为:华杰HJ845GL

网友:
刷BIOS  换个1117试试  桥拱电   还偶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现象先排除系统问题  最好重装一下系统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没看懂我原文的意思吗?都已经说了不能到引导那一步啦,还没过硬件设备信息列表,怎么会关系统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没有这板子的BIOS程序啊,不知兄台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 不过你可以刷别的845GL  试试  找个万能的BIOS  我只有845通用的

网友:
如果是硬盘的MBR意外损坏或分区表有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先用Diskgen修复一下吧,再不行才从硬件方面下手。

网友:
试试把  256M的  845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