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0-08-11):
开机,屏幕不显,外接显示器显示, 不过 不管什么时候插 外接显示器都显示, 就是说开机的时候信号就默认外接信号,(一般机器不插外接屏幕的时候,默认是内屏,开机后再插是不显示的,除非切换)   用外接进系统,切换屏幕,能闪烁一下,但仍然外接显,内屏不显, 开机,我测了 供液晶屏的 供电 控制 一直是关闭状态, 显卡做过了,
有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那就先修屏供电和控制信号呀。

网友:
好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查屏供电和控制信号,有换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