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进系统很慢

楼主(2010-08-11):
有一山寨笔记本,白色的做的挺漂亮,主板是 TOP A2A NPB 的。故障现象是开机后进系统在XP进度条那个地方滚动的非常慢。把屏幕合一下再打开机器就一切正常。进系统连续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重启也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后再开机就必须要合一下屏幕才可以正常使用。硬盘换过。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是哪的故障?

问题解决了,这个机器的电池是内置的,把电池的线拽下来好了。不确定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
南桥是不是有问题,能开机但不能关机,系统正常?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休眠电路

网友:
可以正常关机,只是关机后重新开机的话就需要合一下屏幕。也就是必须让机器休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