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换电源板灯闪

楼主(2010-08-11):
联想L197WA雷击,检查EA1530无输出,手头无此件,用通用电源板+双灯高压条改后可以开机,显示正常,烤机3小时无异常,关机装备装壳,心想再试下,结果就开不了机,指示灯2秒闪,郁闷了,不接屏线不闪,觉得应该是5V带不动负载或者驱动板有问题?可刚刚正常开机的。黔驴技穷了,本来和客户说今天下午取机的

哪位师傅可有解决办法教在下一招,谢谢了!

未修复,用户取走

网友:
代换下驱动板不就知道了

网友:
装去后无显的先排除安装不到位的问题,不接屏线不闪查一下屏供电的转换器有没坏,

网友:
不接屏线开机,然后接屏线可以正常显示,一但关机再开就不行。
是不是保护了,要怎么去掉呢。CM0565主芯片

网友:
我想应该还是高压板有问题,有的通用高压板也并是都可以改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的功率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是电源输了功率不够  二是屏供电的电压转换元件因雷击性能不良。

网友:
感谢各位的关注
5V输出换了一个2200UF的电容,原电容是1000UF的,现在的问题是裸板能显,装上铁壳就灯
闪。
我也觉得是电源板功率不够,可是先开机后插屏线能正常显示,又说明电源能带动,这现象是什么原因?
请问屏供电转换电路是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有没电容,或者其他元件顶到铁壳,最好直接在铁壳上加个绝缘的东西

网友:
加绝缘了,上下塑料片,我还考虑着是不是电源板没接铁壳呢,可试了不行
手头要是有1530就好了,也不至于这么麻烦,还好和用户说同意进配件,宽限个三五天,怎么感觉自己像杨白劳

如果是功率不足,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是不是换功率大点的开关管就可以?

网友:
是安装时,造成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