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北桥重植株 用什么型号的锡珠 用什么型号的钢网 用什么助焊剂好?

楼主(2010-08-11):
     准备入手一些换桥植株的工具 希望又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主板南北桥重植株 用什么型号的锡珠 用什么型号的钢网 用什么助焊剂好?谢谢

网友:
希望指导下下

网友:
那你要看桥的地盘的大小而定,一般贮备好0.7或0.5的一般就可以。我植珠从来都不用网。不要用助焊剂,做桥一般都用焊油。就是成本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网啊   高手  怎么植的啊?

网友:
你去基地淘宝店看看吧,买钢网时,会有相关说明,用多大珠。0.76 0.6 0.5的都常用。

网友:
人工植,不用钢网累死,可能植一个二个还行,南桥还能接受,植植北桥再植一二个你绝对崩溃。。。
现在钢网又便宜,我都买了全套的!也多少钱!又省时又省力,几分钟植一个,多快呀,你人工植几分钟能植好一个,那我真佩服你!

网友:
不建议手工。。 那样很累的。 你在基地上买全套钢网嘛。 反正都要用到的。
焊膏最好用好点的。 就是基地最贵的那个

网友:
真是受益匪浅 不买贵的 只买对的~~

网友:
到基地买套钢网,上面有型号及用多大的锡珠,焊膏用KINGBOX  就行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桥锡珠也不一样
有0.76  0.6  0.5  0.45的
桥什么型号就用什么钢网
焊桥都是用焊膏不是用助焊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网也行 一颗一颗的往上面摆

网友:
我都习惯了,用网老是对不好,重来更糟糕

网友:
焊膏用KINGBO的好

网友:
同意楼上, BGA焊膏,钢网,有直接加热 和 用植株台的,锡球 备3种 就O 了 ,关键上练习,找手感

网友:
我都习惯了,用网老是对不好,重来更糟糕
引用 网友A:

不用网易颗颗点上去 大概要多久?

网友:
同意楼上, BGA焊膏,钢网,有直接加热 和 用植株台的,锡球 备3种 就O 了 ,关键上练习,找手感
引用 网友D:

备哪3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