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电压为1。25V

楼主(2010-08-11):
    478的板子,内存供电为1。25V对地阻值为39,开始的时候是不过内存。发现CPU供电边有一个电容鼓了,换一个同样的上去,还是不过。结果把北桥给加焊了。还是不行。内存信号基本正常。就是供电不正常了。还有的排阻边上的贴片小电容阻值也是40多。并且都是一样。看来不是这的问题。内存供电管的电压也正常。怎样查?

网友:
1.25V?会不会是你测错地方了,如果已经发现是供电问题,你为什么这么轻易就加焊北桥?这样修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
一代 是2.5V  还是着重内存这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先加焊再测的,那个2。5V供电只有1,25V。

网友:
那就查内存供电MOS的控制呗  另外早期的阻值卡有些是错误的   我记得标2.5的是SPD的电压  而不是内存的供电电压

网友:
祢是不是测到内存VTT去了,如没有,就直接追线吧,这种故障很容易修的。不是控制IC坏了,就是给内存供电的MOS坏了,自己慢慢搞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啊    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加焊,再测供电,你这么修好像有太好

网友:
还有就像楼上所说的,不要测阻值卡上的,对着DDR脚位图直接测槽上面的

网友:
查供电。主要还是供电的控制芯片

网友:
内存供电1.25??  你是不是差的上啦电阻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没加焊之前你测是2.5V  加焊后成了1.25V  那么可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乱修,供电不正常和桥关系不大。

网友:
内存槽边上一堆电阻上是测VTT的 ,1代内存测180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