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笔记本经常找不到网卡,换了网卡也是一样。

楼主(2010-08-11):
如题,有没有遇到过解决的朋友帮个忙了。

另外之前这个笔记本网卡是被雷击坏的,换了一个网卡之后测试可以了。等装好之后发现经常找不到网卡)

网友:
自己顶一个,请路过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装好之后网卡驱动有吗?网卡附近的电路有没有短的地方,都查过了吗?

网友:
软件没问题的话,网卡芯片换了,隔离芯片有没有查下呢,
它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一般南桥也会被雷打到,这样南桥里面有关网络的功能都没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要不就换一个南桥了

网友:
我碰见过一个板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