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威刚DDR400 512M双面最难搞!

楼主(2010-08-11):
好像之前也有人反映过这样的问题,威刚的内存条最不好修,我有几个这样的条,其中用RST扫出坏块,更换后再扫,OK,但进系统兰屏,断电重启,跑C1,用好条带,可就是扫不出什么问题,放一段时间之后,又可以单独启动了,怪.......;    有些偶尔可以启动,用RST扫没有问题,不能进系统等等,不知道是不是RST这个软件测试得不够全面?

网友(点评):
你搞的这个打磨条,假货。 内存这个东西不能说什么牌子好杀,什么不好的。

网友:
降频再看看.换的芯片参数差太多.不稳定就死了

网友:
威刚的芯片就不怎么稳定,还有胜创的也是如此

网友:
我有条金士的,没东西搞

网友:
威刚坏的最多 也好像最容易越修越多问题

网友:
有的东西还真是测不出来,不管什么软件总不会有完美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ST已经不错了。

网友:
是的.本人有一条威刚1G的,检测一个颗粒坏,因找不到同样的颗粒,用HY5DU12822CTP-D43代换,检测正常,就是不定时的蓝屏。

网友:
很不幸,你撞到假的内存条了

网友:
就像贝贝说的,只要不是假条,原装条都很好弄,返修率低,假条返修到你怕。而且会造成客户误以为你技术菜。

网友:
威刚也分品质的,看看镭射内容,如果是A-DATA会好一些,如果你买到的是V-DATA那么恭喜你你买到次级品了,两种东西使用的颗粒本来就不同,所以品质也会有差异,如果是假货那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还没真注意过A-DATA 跟 V-DATA。只要是位数一样的直接换,换上了又问题了在拆。

网友:
换好了芯片最好洗一下有的上面有个标都会蓝屏我上次就有一条把哪个标搞掉就好了

网友:
A-DATA 跟 V-DATA有区别,学习了

网友:
修内存最怕是打磨过的芯片,修死人。

网友:
打磨的没必要修吧?

网友:
我还就是喜欢维修威刚的,觉得比金士顿的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