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T刚换液晶屏不到一星期又碎啦

楼主(2010-08-11):
前天同时接到两位客户要求更换液晶屏,一个是ASUS F83T,另一个是ASUS F83S,询问客户都是因为屏给人为压坏的,还好两款本本的屏型号是通用的。下午换好后客户取机,两天后可怕的事情发生啦,F83T的客户打来电话液晶屏又碎啦,我的个妈呀,客户说是从1楼抱到地下1层,第二天开机发现屏碎啦。

我想请教下论坛上的老手,是因为屏的质量问题,还是ASUS此型号的设计缺陷,还是另有因为?

网友:
客户自己的原因.... 好端端的不挤压 屏怎么会碎

网友:
屏碎了是不保的

网友:
继续换。不然就报废。不可能搭理这种事。还设计原因!要不要在前面装一层钢化玻璃?

网友:
最后客户给了300元大洋,让再给换个屏,450-300=150,我其不是还要倒贴150元呀

网友:
晕,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不应该保的啊,机器壳屏轴是否有变形什么的
屏碎的是什么样的啊,跟据情况判断下啊,

网友:
你450也可以换屏?我们是收650换屏呢!

网友:
这个很明显啊,在哪里都不保。

网友:
不要给他赔,他自己的问题?

网友:
有看过机器序号么,是不是同一台机器

网友:
LZ生意好啊!这样也能保!

网友:
取机看好了,屏不碎的就OK,后来碎的和我们无关了。

网友:
LZ也没办法啊,450???那么便宜?我们最少也收个550

网友:
这种肯定不保了,别说是两天了,就是拿走一个小时碎了,也不可能保的。自己的原因。

网友:
明显的人为损坏 还保啊

网友:
你这样做生意,能做好才怪。。

网友:
碎屏也保啊,真是袁大头

网友:
你做屏的批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