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C700

楼主(2010-08-11):
开机有报警声,连续响了四下,看电流好像已过显卡,但还是不能亮机,显卡也重做过,请问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把BIOS去掉,看还报不报。如果不报则刷BIOS,如果还报的话那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回复 46484054 的帖子谢谢

网友:
还没认到显卡,就像主板一样认不到显卡报警后码还是跑过去就没显示,查一下显卡的几个供电是否正常,有没空焊。

网友:
没修过,等待高手的回答,楼主修好了。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
有没有修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