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 后级短路,但找不到短路点

楼主(2010-08-11):
有台TCL T51机,开机掉电,待机时候3V,5V 正常,可一按开关,VIN19V 就直往下降,到8V左右,然后掉电。断开所有接点,还是老样子。显卡,北桥,南桥均无短路现象。
显卡
掉电

网友:
如果确保无短路,则很有可能是辅助供电的电感与后级有断路 断线的。

网友:
看来是公共点有短路,直接烧,看那里发汤,就找那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如果大的部件没有短路的问题,可以插上电查一查供电有没有短路的问题!

网友:
电击法应该可以凑效的,不过有找对点才行啊

网友:
呵呵,继续往下查,发现是+5v 被拉低,把+5V断开后除CPU供电外,其他的供电都正常了,19V电压也不被拉低了。查+5V 是给CPU电源管理MAX8771供电的。更换MAX8771以及周边的MOS管后,情况不变。请教高人指点。另外如果把8771MOS管的VIN19V电压断掉后插电,其他供电也正常,19V也不会被拉低。

网友:
今天对照图纸仔细查了8771周围的各个元件,都正常,修不下去了,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应该是某后级芯片短路

网友:
后级有电容漏电

网友:
请楼主注意升压电路,很重要!

网友:
不行用用笨办法,一个一个查下去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的,仔细点,找出问题通报一下大家,以后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换 了我也修不出来了

网友:
公共点有电容漏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