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31奇怪故障!!!!!

楼主(2010-08-11):
BENQ T31 客户拿来时开机掉电,拆本看到pc109电容烧糊了,换了一个上去。不插内存不掉电,一插内存就掉电。。查了下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

网友:
不插内存不掉电,那是内存没有过肯定不掉电,
插上内存掉电,内存供电正常,那就是显卡不过了。

网友:
显卡不过。。

网友:
显卡和北桥集成的啊。。如何去测量???

网友:
lz可以插上内存,测一下掉电之前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