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GM的主板供电管超级烫。

楼主(2010-08-11):
技嘉78GM的主板供电管超级烫。

这个管子是K3919 我换了还是很烫。边上的管子量了下没有发现问题
CPU还是跑码。但是一下主板就自动关了。

网友:
后极有短路或者供电管坏了呗

网友:
机器什么故障?哪里的供电管?对地阻值打过没有?

网友:
祢说下祢的板子是什么故障嘛。郁闷。给那个电路供电的管吖。说清楚点。

网友:
加风扇。  把螺丝焊在接口上,再用普通的风扇。

网友:
这个板子本来是好的。就是昨天用着用着就从启。到现在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查一下控制极波形有没不对,后级有没短路。有时是你换了场管能开机了但那一相有没正常工作都不知到只有测一下每相的波形来确认。

网友:
查一下是否存在驱动IC,查BOOT端的电容及MOS管的G极线路中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示波器测一下CPU供电波形看看  没有示波器的话 测所有供电管控制极的电压   再打所有供电管控制极的对地值进行对比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上下管全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