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10Q BO的IO带不带程序

楼主(2010-08-11):
修联想旭日150
笔记本
,硬盘灯,cd灯插电就常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上电。换kb910q-bo,故障依旧。不知道它带不带程序啊,请高手指点指点
笔记本

网友:
换个南桥吧,一定会好的。我换过。

网友:
那个不带程序,你要按开机时序慢慢查,不加电的相对来说是最好修的。如果需要换南桥,可能会麻烦点,我最烦的就是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