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这样换灯管,屡试不爽。

楼主(2010-08-11):
笔记本这样换灯管,屡试不爽。手机拍的有的模糊,大家就将就吧。
1。准备工作:找一片型号一样的破屏,前提是灯管背光都是好的

2。卸下要边框,等会要用到它的背光部分背光。

3。用同样的方法把待修的屏也拆了,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别把屏的排线也弄脱焊,,,

4。两片屏的背光部分对换;OK,试机,白屏

呵呵,别慌,还没有插数据线,

5。连上数据线,开机OK,

大功告成。

网友(点评):
哈哈,我换LCD液晶显示器的灯管就是这样换的...

网友(点评):
笔记本的很多是可以打洞,抽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一不小心,屏就废了。灯管可以抽出来的~风险小很多。~

网友:
灯管这样换好像风险系数大些啊,搞起来会很麻烦吧,
要是没有一个同样尺寸的屏怎么办啊,个人不赞同楼主的做法

网友:
两头打洞就可以啦

网友:
没有一模一样的破屏怎么办,我觉得这样有局限性。

网友:
生手不可以尝试阿

网友:
我换灯管都是拆屏,错来未失手。

网友:
楼主的方法根本就不适合新手新手哪有那么多那么合适的破屏啊,按楼主方法拆来拆去很可能鼓捣出别的毛病,细心的慢慢拆旧呗

网友:
你这也太麻烦了,你换的还漏光了,楼主。我们十分钟就换好。

网友:
心细的活儿 都一样....

网友:
这样不好  还是慢慢抽出来吧

网友:
这样貌似增大风险,把屏搞坏了就杯具了
我都是烙铁两头打洞然后把灯管抽出来在换的,速度很快的,十分钟搞定,然后上点热熔胶就OK了

网友:
好象不是什么好方法

网友(点评):
我也是此意,算是一招,但不是好招

网友:
容易进灰尘啊 用力过大的话屏就废了

网友:
找一样的屏有些难哦,再说新手几乎没碎屏的存货,老手根本不屑用这种办法,直接拆了换就是了

网友:
没看明白。。。。。。。屏上面那几个黑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你这样坼机的灯管能用多久  不如换跟新的也没多少钱 至少心里踏实  钱赚得心安

网友:
谢谢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回去楼上各位的:1,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碎。2,尺寸一样基本就差不多。3,至于楼上提到的拆机灯管能用多久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但是新的灯管也不能说换上就不出问题。个人觉得,只要换上的灯管不发黄,基本就还好。
12楼的朋友的办法我还没有试过,改天也试试。

网友:
两边打洞!现在14.1的屏幕,线在上面 你打洞还是要拆屏!

网友:
比较麻烦,看到下面好象还有点漏光

网友:
把线剪断,两边打洞,换上灯管后,线走外面。真是,十分钟的活这么弄得几个小时。

网友:
把周围的铁框拆开,不要全取下来
用斜口钳把左下角和右下角剪开,把坏灯管抽出来,
换上好灯管

网友:
这样不好,难道LZ那里碎掉的屏比灯管坏的还要多?打洞的也不好,高温会让热熔胶熔化,会打火,还是全拆了好。

网友(2010-10-19):
这样换是可以但是我觉得你给人家换了背光的地方  那是要不兼容或者是屏坏了怎么办啊  你不是要给人家赔哦

网友(2010-12-19):
不是好方法,用烫洞+热缩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