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启动/硬盘启动/光盘启动<制作标准教程>

楼主(2010-08-11):
如题,其实关于做启动,在baidu,google有大把的教程了,我这里只是整理一下,并加入我这一年以来制作启动的经验。所有资料都来自网上,所提到的软件可到www.gougou.com上搜索下载,
此教程只是指导教程

不废话,U盘启动/硬盘启动/光盘启动
涉及软件: 1)ChipGenius    (用于U盘主控芯片识别)
                  2)grubinst 1.2 _ MBR  (用于给U盘写入MBR)
                  3)HPUSBFW  (专业格式化U盘)
                  4)grub4dos   (grub启动,启动的核心就是它了。)
                  5)grub4dos初级教程 (完整的启动教程,制作U盘启动必看)
                  6)  easyboot (启动易,光盘启动制作软件,USB-CDROM同理)
                  7)UltraISO (或WinISO,此软件可以用ISO文件做成U盘启动,非USB-CDROM)
                  8)  Winimage8.0 (软盘映像文件可用此软件修改)

先说U盘启动:
U盘启动方式有很多,USB-HDD,USB-ZIP,USB-CDROM,USB-HDD+,USB-ZIP+,
USB-HDD+,USB-ZIP+,USB-HDD,USB-ZIP启动方式可以用UltraISO软件写入U盘,教程网上找,我试过,效果不怎么样,老是失败,也许我不得要领。我这里只讲一下USB-CDROM和USB-HDD的制作。同时,USB-CDROM的制作方法包括了光盘启动,USB-HDD的制作方法包括了硬盘启动。
一。USB-CDROM制作=(U盘量产)

所需:U盘,U量产工具,ISO光盘启动文件
启动用的镜像文件,大部分是ISO文件,网上大把的,如老毛挑的,完美U盘,本论坛也有出,名字叫“ChinaFix维护光盘”,喜欢的可去下。
拿到一个U盘,首先你要知道这个U盘的主控芯片是什么,可用ChipGenius 查,但不是很准,有时要和U盘口的钢印相对应才能确定主控芯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U盘拆开,看电路板上有个正方形的IC,记下上面的型号,长方形一般为flash芯片。主控芯片型号,如SK6211,可到
www.gougou.com搜索,发现有好多版本的量产工具,至于下载哪个版本的好,只能说能识别到你U盘主控芯片的一般都行,并不是版本高的好。量产教程就不说了,每一个量产工具的教程都有所不同,量多了就知道,并不是每一款U盘都可量产,要主控芯片支持,一般小容量的容易量产,因为小容易的U盘出来的早,厂家早就把量产工具放出来了,如果量产失败,可尝试短接主控芯片的29.30脚,短接后把U盘插入电脑,待电脑识别U盘后再停止短接。
------------ISO光盘启动文件的制作与修改------------
相信很多人对下载下来的ISO文件并不完全满意,如,发现没有深山红叶DOS工具箱,或深山红叶DOS工具箱里的ghost版本太低了。或想在第一个画面加入R.S.T,方便检测内存,再如想加入一个Win7PE进去。在这里就要学到如何修改ISO文件,就要用UltraISO 软件把ISO文件解压出来,放入easyboot 下的光盘文件侠里,利用easyboot 去修改里面的内容,而easyboot 的教程请到网上找。如果只是想往ISO里面加入“QQ2010”,"360杀毒"等与启动无关的软件,可用UltraISO 加入。

二。USB-HDD制作

部分内部与grub4dos初级教程有重复
在此我主要讲如何从零开始制作USB-HDD(网上也有现成版的,格式是GHO,和系统镜像一样,用ghost克隆到U盘就OK了),你也可把你做好的USB-HDD备份成GHO文件,给别人用或自己留备份。
1. 确定你的U盘支持DOS启动。用HPUSBFW 把你的U盘格式化成DOS启动。然后重启动电脑设置BIOS,看能否进入DOS,不能进DOS,请换个U盘,一般U盘容量越小的兼容性越好,一般以2G的为佳,能进DOS则看第二步;
2. 安装grub4dos。下载grub4dos后,解压缩后就可以了。核心文件有下面这几个:grldr和grub.exe,及menu.lst(此为样本,需修改)。如果你需要中文支持,就用chinese子目录中的文件,把这些文件copy到U盘根目录 。
3. 修改MBR。用grubinst 1.2 _ MBR  软件把MBR写入U盘
到此,USB-HDD做成,剩下的就是修改menu.lst文件,和加入自己喜欢的启动映像(img格式或ima格式)和PE,如何将win7PE的ISO文件整进你的U盘呢,方法网上有,不重复,修改方法见<grub4dos初级教程 >

硬盘启动
如果你已经做成了上面的USB-HDD启动,这里就简单得很,你只要把刚才U盘里所有与启动有关的文件(包括启动映像),统统拷到你的系统盘,如C盘根目录,再修改boot.ini文件就OK了。(如果menu.lst 用了绝对地址,请改成C:,只用了相对地址的可不改menu.lst)
去掉boot.ini的只读属性,然后修改c:\boot.ini文件,在boot.ini的最后面加一行:
    c:\grldr="Start GRUB4DOS"
“”里面你想写什么都行。最好E文。

教程到此,想到什么再补上,当大家安装完深度windowsXP 9.0里,会发现开机时有看到一个深度一键还原,其原理一样。这里只是加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

附:

《grub4dos初级教程》
目录
1 入门篇
  1.1 grub简介
  1.2 如何获得grub4dos最新版
  1.3 如何安装grub4dos
    1.3.1 通过Windows NT的启动菜单进入grub4dos
    1.3.2 通过DOS启动grub
    1.3.3 通过mbr启动grub
  1.4 如何使用grub4dos
  1.5 结言
2 应用篇
  2.1 硬盘上的应用
    2.1.1 加载软盘镜像
    2.1.2 启动WinPE
    2.1.3 启动系统
  2.2 光盘上的应用
    2.2.1 grub引导的可启动光盘
    2.2.2 BCDW引导GRUB的可启动光盘
  2.3 软盘上的应用
    2.3.1 通过DOS启动grub的软盘应用
    2.3.2 引导扇区安装了GRLDR引导记录的软盘应用
  2.4 优盘上的应用
  2.5 结言
3 致谢
4 附录
  4.01 如何使用grubinst_gui
  4.02 Grub 命令索引
  4.03 Grub 简体中文化版使用方法
  4.04 GRUB for DOS 磁盘仿真命令简介
  4.05 GRUB安装配置使用汇总
  4.06 Grub命令使用详解
  4.07 GRUB三步通
  4.08 Grub相关安装配置及使用实例汇总讲析
  4.09 如何为GRUB系统引导管理器加上密码
  4.10 系统引导管理器GRUB,为初学者指南
grub4dos初级教程

网友:
楼主讲得很详细,学习了。多谢。

网友:
买张4块钱的光盘里面的工具不这有用多了   不要发些没用的东西

网友:
知道这个原理,自己做一下,增长见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省了很多文字了,一般网上有的教程这里都不说,只是指点,高手和有钱人可以飘过。
有人喜欢用光盘启动,有人喜欢用U盘,专业的干脆用硬盘,各有所爱。

网友:
有成品的U盘系统,不必这么麻烦。当然,如果是研究则例外。

网友:
U盘学习了。过两天试试。
光盘是很便宜,方便。但光驱不便宜呀。
请问楼主,U盘大概要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提过,1G-2G为佳。4G-8G有一定的成功率,主要看你的U盘的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