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宽屏显示器不显

楼主(2010-08-11):
一长城显示器不显,仔细观查发现一开机屏还是显了那个无信号的那个窗口。之后3-5秒钟就没有了。不细心看就发现不了那么淡的那么暗的显示,以为是灯不行了。四灯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灯管高压条上有个450UF25V的电容炮了。换了也不行哦。请各位老师们指点小弟,刚开始修这个判断不准.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老师就不敢当了,你检查一下高压部分的供电过来没有,一般是12V,估计那里有个保险烧了,如果烧了,先不要急着还,检查一下后极有没有管子烧了,或者短路的地方。

网友:
谢谢!能者为师吗。谢谢老师的教导!我去量一下

网友:
师傅好!12V有啦,还有一个是2。5V没有发现哪里有短路。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条不行

网友:
一搬不会只爆电容,高压问题啦,看下哪里有没有短路,特别是高压控制的那几个三极管.你也可以排除是不是高压问题,可以改下板,也可以外接下灯管,确定是的话,像你那样改板吧,成本也不高且稳定

网友:
谢谢啦,我去找一下。换个高压条行吗。

网友:
你用通用高压条试一下再说,有时灯管单独测试是好的,但其实有的老化了

网友:
看看按键是否好坏,有时按键坏也会造成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