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网卡换后,不能正常实别?

楼主(2010-08-11):
故障:我有几块雷击的主板,网卡坏掉了。我就按原来的型号换上了一个。可是进入系统后,发现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有网络适配器,但是,前面有个黄色的叹号。不能被正常实别, 我把网卡晶振也换了,还是不行。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新换的网卡芯片本身是坏的?还是别的地方也有坏?

网友:
一般都是另外外加网卡的。

打雷打坏的,不光会坏网卡芯片,还有一路上的其他元件。比如电阻等。

网友:
哦。这样啊。谢谢啊。如果是外加网卡的话,总是觉得自己水平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网芯片的问题  可能是网卡电路的问题 也可能是MAC地址芯片坏的问题  一般网卡被雷打了 拆掉芯片后直接用PCI网卡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