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更换灯管后为什么会吱吱响

楼主(2010-08-11):
    我接到的显示器故障是开机几秒钟就会黑屏,判断故障是灯管的原因,但是更换灯管后,能听到吱吱的响声,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到现在终究没有结果,现请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接触到金属外壳了

网友:
那你要看是哪里响啦,描述都不清楚,有的是高压线圈,如果是换完灯管才会,那就是你没焊好.

网友:
灯管的高压绝缘有问题,换灯管时一定不要把绝缘的橡胶弄坏了,否则肯定换不好,热缩管根本就耐不了那么高电压

网友:
我焊接的没问题,而且热缩管也没问题。但是更换带灯架的就没有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了,到现在没有结果!很明显能听见是灯管两端发出的声音.

网友:
高压绝缘没有搞好吧

网友:
还是灯管两头的线没焊好。。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一是灯管接口绝缘没做好打火。二是高压有问题产生叫声

网友:
是不是22的液晶,19的我没遇到过,修过22的液晶好几个,换完灯管就那样绝缘肯定没问题,最后顾客嫌有声音,没办法只好换单灯的高压板,没事了,不过屏就是有点暗,一般人看不出,我问过好多人也不知道,

网友:
19寸以上的灯管,原装的里面的小皮圈需要放入到新装的灯管里面就不会响了

网友:
检查是否灯管打火,高压变压器打火,补焊高压板,检查12V的绿波电容

网友:
2--8楼都错误,实际是个小问题,我遇到过,换灯管时只要把老灯管上的8字型透明软胶套移到新灯管上就好了,它起减震作用。

网友:
遇到过一二修机,换过高压条,灯管线直接焊在高压条上的
换灯管后有滋滋声,把灯管线对掉解决

网友:
    12楼说的是真的吗:把8字形软胶套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试试吧!

网友:
绝对是真的,我做过实验

网友:
可能是板子上的大电容坏了 ,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看着那电容没问题但拆的时候,一拿才知道那大电容坏着呢,换完之后就不响了

网友:
宝贵经验呀。谢谢分享。

二当家de -6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应该是灯管没焊好或焊上之后没绝缘!我手里有一个LG的显示器刚开始灯管焊头那吱吱响一会不响了灯管异常的热!后来加焊好了

网友:
    我把8字型的软胶套装上后还是有声音可是比以前小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