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0-08-11):
此板能上电,裸板时电流为0。3A  左右,测得U16  输出只有3点几伏   正常为5V,
U16 是好的,测得U16  5  6  7  8脚为5V  正常,4脚为5V      123脚输出3点几伏,是不正常,
我把123脚   翘起  测电压也只有3。点几伏,到这里迷茫了,不知道咋搞了,哪位朋友修过此类故障的,帮我诊断一下

注:此板已修复,感谢逸风大师的指点,此板换掉PQ7  所接的PR41  电阻,问题解决   收大洋  350

网友:
应该查+5VS的连接点。

网友:
如果你那么确定U16是好的,那就换一下Q25,这里没多少东西啊。但我还是觉得是U16本身有问题。

网友:
  把管子替换一下, 有些管子不良

网友:
不会吧,这个管子先换了,看控制极的电压!!嘿嘿不一定是管子坏哦看控制极相连的线路有无问题,检查线上的元件!!

网友:
u16和U37  对换了是一样的,U37  是3。3VS  的,换了,5VS  还是只有3点几伏

网友:
C471  C468  都换过的,还是一样,至于Q25  测起是好的,至于你们的提醒我还是把Q25  换一个试一下,换了后,再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换了Q25  还是一样的,实在没办法了,直接短了一个5V 过去,现在能正常使用

网友:
测测+VSB吧
这个电压是B+通过PQ7转换而来的

网友:
主要查查看看4脚控制级的电路  个人认为

网友:
逸风大师的思路是正确的,
U16的第4脚为5V是不正常的,
量一下R346的第1脚,电压应该是十几伏才对

网友:
R346  的1脚电压也只有5V   我马上去看一下PQ7  电路

网友:
但是U37那里的R625   的1脚也只有5V  不知道对不对     R625  1脚和R346  1脚,是相连的,都是+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