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3870 1G 三个核心芯片

楼主(2010-08-11):
今天接到一块无极HD3870 1G 的显卡,插到主板开机报警三长两短,GPU供电1.0V 现存供电2.0V,那位大哥修过这类卡的帮小弟看一下,给点意见,还有中间那个芯片起到什么作用,有图

网友:
这是此卡的图片

网友:
中间的是GPU桥接芯片

网友:
这个卡是3870*2,中间那个芯片功能是把PCIE16X分成两条PCIE8X信道,组CROSSFIRE

网友:
这样排列的都是离风扇远的那个芯片有问题,上次搞一块ATI的也是这样。

网友:
供电是正常的,其实还有几个电压也要查,不过对于此卡G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中间的是桥堆芯片,测芯片电压是否正常。没有供电一样不亮机

网友:
供电部分应该没问题,本人怀疑是中间那个芯片虚焊,那个芯片发热量比较大,旁边那两个几乎都没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你说旁边两个几乎没温度,那么不是两个核心都坏就是供电有问题了,这个GPU发热肯定大的,而你却说几乎没温度。。。。。

网友:
没温度?中间那个桥接发热不高啦,都需要和散热片接触的,两边的桥如果工作肯定是很烫。

网友:
中间的BGA器件PEX8547是3端口的PCI Express X16 Switch,两边的才是GPU,这样就组成双核单卡方案。
3端口的PCI Express X16 Switch  。
其中两个端口与两只GPU 以PCI Express X16通信,另外一 端口与CPU以PCI Express X16通信。

在各路电压符合要求后要查的线路就是这3个端口上的各条差分信号线。

PS:GPU就是GPU,不是桥。处理器与处理器之间的器件才叫桥
      PCI Express X16 不是PCI Express 16X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两个GPU都没有短,加焊桥堆芯片也没用,故障依旧,看来是供电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加焊GPU那会扩大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