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845RE6主板C1-07反复跑的维修

楼主(2010-08-11):
接到板先查了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电压2.53V,时钟三组都正常1.47V,两个系统总线3.3,和北桥的阻值量全部正常,再来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查到时钟的CLK的时候发现为0V,正常应该有1.5V左右的电压.追线到时钟芯片,发现这个电压没有出来,关机补悍时钟IC,这时候数码卡跑D0,还是内存不过,再来查I/O的CLK时有时无.直接换掉时钟IC..........开机一路跑到26....机板修复OK

网友:
07  一般IO坏的比较多,时钟还真没遇到过来!!!

网友:
C1-07反复跑:
IO两个时钟有问题 IO坏  IO到BIOS数据线坏  COM口坏  BIOS坏就这几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IO PDF资料 PCICLK  CLKIN这两只脚就是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