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 4秒闪烁一次

楼主(2010-08-11):
绿色小主板 杂牌的集成了CPU   故障不跑马 4秒复位灯闪烁一次   CPU供电1.75V   总线供电1.97V    南桥供电1.38V  内存核心电压2.2V   系统总线4V   内存时钟0.3左右  PCIE16 时钟复位正常  PCI时钟复位都正常 IDE也复位正常  I/O复位 时钟引脚都正常 短接复位针【5V】全都有 高 低 高 跳变    总感觉电压都偏高了  换了内存9214还是2.2V   CPU集成打不了 PG等信号 郁闷啊      打内存 PCI组织也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几张 主板图

网友:
高手在哪里 都在忙吗  总感觉CPU有问题  他的CPU风扇转的很慢 CPU超烫   用我的测试风扇转的很快  CPU一点不烫

网友:
内存供电低了把场管也换了试试,系统总线供电也过高。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再修别的。

网友:
不要先换RT9214,查他的1脚及6脚 以及上下管的高低驱动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脚BOOT 7V左右 6脚反馈 0.9V   拿给同行说 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忘记说了 2带内存 核心1.8  现在是2.2  不是低了  是高了

网友:
这种集成就是难搞啊  全班供电都偏高了点  日

网友:
應該是橋的問題。PLTRST,CPURST應該都在跟著一起跳 只是不知道是哪個橋

网友:
我修过一块板子 也是全板电压都偏高 最后发现时3.3sb电压偏高导致的

网友:
如果PWM电路正常,CPU可能不良,只是有这种可能,因为电路你查了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