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三星943SW配屏就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11):
我有一块瀚视奇17寸宽屏的好屏  型号是“170MGW1”  屏是两灯管的  双八位的, 屏的排线和接口和三星的943SW 是一样的, 这个屏的标准分辨率也是1440*900    请问高手  可以用三星的电路吗 ?
三星用的屏是 奇美的M185B1-L02     这个屏是双八位的吗?

网友:
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直想用三星的电路,不用他的外壳, 用鼎科2621点过可以用   就是觉得显示的效果不理想。
17宽屏的外壳没有   只有个单独的屏      22宽屏的外壳很多   都是屏破了,电路都是好的。

网友:
换一个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比如2025   nta93A 等。。刷个程序就OK了

网友:
换通用的驱动板,显示效果肯定不如以前的了,最好是换成原装的

网友:
nta93A  和 2621我都有,也可以用。就是想请教   用三星943SW的那套板子可以吗?
他们都是双八位的屏  同是两灯管。  三星的那套板子闲着也没有,想废物利用。

有谁有过吗?

网友:
瀚视奇17寸宽屏型号是“170MGW1“  是一个卖电脑的同学收的 然后给我了      只有个屏  没有外壳         屏我用2621点过是好的   效果一般 。

谁有三星743NW   的外壳啊,  有的可以卖给我,只有外壳就行,电路我有 !(走淘宝,快递我出)

网友:
双灯管的屏一般是185寸的,屏是单8的。如果屏的接口相同,分辨率相同,一般是可以用的。不过,同样是30P片插的民间线,有单6,单8,双6和双8四种。

网友:
三星的屏是奇美的"M185B1"  屏的接口和排线是一样的。

网友:
谁可以帮我查查奇美的M185B1-L02   和我的这个 瀚视奇“170MGW1  的屏参数,小弟不知道在哪里查询。先谢了!

网友:
可以点的你试试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P的排线外观都是一样的,但线序是不是相同最关键。线序可以从屏接口的观察,上面一般都有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