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插反了

楼主(2010-08-11):
    从电源板到驱动板的供电插反了,现在驱动板的保 险电感也开路,这样会引起烧驱动板,和屏吗????

网友:
不会的,接好再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换一个电感 ,,再试。。屏不会烧的。

网友:
屏的保险电阻也烧了,但不知道是客户拿来前烧的,还是我插反搞烧的,现在把高压部分修好了,开机白屏!不过,客人拿过来时说过,在使用时突然白屏就黑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应该不会坏屏的。

网友:
我前天遇见过这种情况,前天因为有事出去了,徒弟们修的显示器,简单的一个高压板坏,高压板修好之后,驱动板查反了,驱动板也给我弄坏了,现在估计屏有点问题,一直有点花屏

网友:
白屏把屏保险换上测屏后面的电压转换元件没问题就上电,一般都不会烧屏 的。

网友:
插反了后,那驱动板烧与不烧,不能很明确的说没有烧,因为保险都烧了,只有你测量了以后,才能明确地说后级坏没坏了

网友:
如果是电源插反了 一定会烧的

网友:
不会烧的,在查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