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的四故障维修

楼主(2010-08-11):
昨天接一旭日150本本,此机拿到手是待机电流从0.06瞬间降到0A
第一步:拆机过程略:
第二步:打主要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发现1.5V和3V电感对地为0如图: 对应的电路图 ,如图PL19对地了,断开了PL9的1脚不短了,如此可知道是后面短路。这里我比较笨呵呵 。把后面的三个电容及PR230都断开,还是短,接着跑电路图发现+1.5VALWP经过一个连接点变成了+1.5VALW: ,NND早知道有这个连接点,先断开它再测量就不用拆前面的二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了,浪费时间。断开这点后PL19的1脚不对地了,没办法再继续,这下聪明了一点,我迅速查了一下所有的+1.5VALW所到的地方,还好后面只接了三个电容和南桥了: ,一一拆除后还短,晕倒了。现在只有桥了: 到此确定南桥挂了。准备换桥,心想试试打下USB值再确定一下,也因此发现了它USB的问题后面再讲。新桥换上后,PL19不短了。OK再测量3V电感对地48左右: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主板上面这电感标的是PL5,对照电路图发现不对。周边元件都对应不起来,后来才发现是主板上标识和旁边的一个电感位置搞反了,实际上它应该是如电路图标识为PT1,48的对地二极体值感觉也不正常,查了一下电路图,发现+3VALWP到的地方实在太多,一一断开太麻烦了。直接用烧机大法了,稳压电源调到到3V电流慢慢加大。加一次摸一下,电流好像到1点几安的时候(具体多少忘了)左手中指突然被咬了,差点起泡呵呵,一看是摸到了RT8101网卡芯片,原来凶手是它哈哈,各位看客想必现在都知道南桥怎么挂的了吧。二话不说吹下来,PT1不短了。接屏上电,OK亮了呵呵 。还没结束呢继续住下看:
第三步:刚说到接屏亮机了,但同时发现CPU风扇没转:测量风扇座子的1脚5V没有 ,测量Q7B还是E只有0.2v有点记不清楚了呵呵 。时间紧呀,直接飞线算了 ,再插上风扇问题解决。
第四步:刚换南桥之前说到了我打过USB数据线的二极体值不正常,换好桥后还是故障依旧,以为是USB座坏了,料板上找一个三下五除二装上,故障依旧,心想这下麻烦了,仔细一下,每个USB接口旁边都有一个0欧电阻接的它的数据线,断开后测量接桥这边阻值正常了645,心想是不是座子还有问题呀。再次取下座子,装上0欧电阻,阻值又不正常了,这样看来是PCB板的问题呀。不过还好供电和接地是正常的。就二根数据线不行。又只有飞线了 它这板有二个USB座,这是单个的,还有一个是叠加的座子,这里为了确定一下是不是OK了。还专门找了一块盘装系统(PE进不去还以为有什么问题呢呵呵 )30分钟后回来。插上USB鼠标,OK了。再插叠在一起的二个USB接口,还是不行晕倒,一测量,一个口没供电数据对地值正常,另一个口有供电但数据对地值不正常。有点晕了,没供电很好解决,直接飞线,测试再晕还是不认USB设备,下班时间过了回家。晚上回家想想那个数据/供电/地都正常的口为什么不能用呢,上QQ讨教,杨总给了提示,让我检查一下过流保护芯片
一看图呵呵 。明白了。90%问题都出在芯片上面因为这二个叠在一起的USB接口都是由U5保护的所以供电和数据都正常的那个口也不能用。今天一早上班直接测量这芯片,OC1#3.3V  OC2#0.3V不正常呀。手上没这芯片,就再次飞了哈哈。另一个数据值不正常的就好解决了,前面那个单个USB口一样也有二个0欧电阻,还看来是PCB板问题,同样的方法继续飞吧 一切准备OK。再次进系统测试了三个USB口,都能正常使用。 这里总结一下USB不认设备的检修方法:1。供电2。数据线对地值。3。48M时钟(这个时钟信号不正常的话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4。过流保护芯片。5。USB偏移电阻(问题出得少也是不正常的话所有USB口都不正常),当然经过这次维修,以后遇到数据线对地值不正常的时候还要多长个心眼儿了,得考虑一下是不是PCB板短路了哈哈。
到现在为止这机器目前功能都正常了,现在在等网卡芯片。先把作业交上,后面装网卡芯片以及交机收费的事情就不再给各位汇报了 第一次交作业让各位师傅见笑了(笑过后别忘了加分鼓励哦)

网友(点评):
维修过程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点评):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游总的毕业论文,这种PCB短路的还真不多,以后还得多注意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不错啊,学习了。
我正在努力学习往你的方向发展
有什么不懂的还请高手多多帮忙

网友:
够强大,何时能达到这个境界呀

网友:
谢谢兄弟们捧场,共同进步才是最终目的

网友:
有机会也到基地实地去学习!!!那里的高手多 啊!!1

网友:
我也想学笔记本维修。但是一般的主板还不是很会修,要多练练咯

网友:
修USB以后就看你这贴就行了,强大

网友:
想不到现在游总修本这么厉害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