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2K保险电阻开路,屏会烧吗

楼主(2010-08-11):
液晶屏的2K保险电阻开路,屏会烧吗

网友:
不一定烧。看电容和屏驱动芯片。。加电烧下看看

网友:
点下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2K保险电阻     ???
有这么大的保险吗?是虚焊开路还是烧断?烧断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好说了

网友:
保险烧了,那后级的电路烧与不烧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2K的保险电阻 , 真没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