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AZ7500B怎么么去保护

楼主(2010-08-11):
今接到一现代Z201液晶显示器,通电测试,里面有打火的声音,拆开后发现是 一组灯管里打火,这显示器客户说摔过。我不接打火那组灯管,图像显示正常,只是回保护。我手上没有这灯管换,我就想把保护去掉,这样还能用。我在论坛里查了下,没看到有AZ7500B去保护的方法,但是有看到TL494的,说是把1、16脚接地可以去保护,可我看了下我这板的线路,它这1和16已经是对地短路了 ,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这板去保护的方法,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摔着了肯定是灯管断了,去保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该更换灯管

网友:
494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保护
不过最好不要这么做

网友:
灯管打火都是接口绝缘没做好或滤焊查一下吧,1脚跟16脚接地已经去保护了,只能处理好不认它灯火或换灯管。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用打火的那组灯管,只用一组两个灯管就可以了 ,我 没有灯管换的 。怎样把它改为两灯管的呢?

网友:
改为两灯管   用两灯高压条 呀

网友:
楼上说得对,直接上两灯的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到是容易,这是电源和高压板一体的。说实话吧,我主要是修主机的,没什么液晶的配件,就是收了几台屏坏的液晶放那取零件。我想要问的是怎么把AZ7500B四邓改为两灯用。我听说有种方法是把高压板上的灯座两点连起来,这样不接这灯管也不会保护,这方法谁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