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CPURST#问题.

楼主(2010-08-11):
HP541,雷击的机器,换了网卡南桥之后。现在是:各供电电压都正常,上电电流直接到了1。2几就停住了。不上假负载,测得上CPURST#上拉电阻两边都有1。05V电压;但上假负载与CPU,在CPURST#上拉电阻的CPU端电压分别为0。28V、0。44V。这种情况,CPURST#正常吗?

注:另外一台HP540,CPURST#也是这种现象。

多谢各位意见。541再换了北桥测试OK。540换了CPU测试OK。

网友:
不上U CPURST有1.05电压。上起没有。你CPU是不是坏掉啦

网友:
当然 不正常了 1.05v左右了

网友:
CPU没坏,换了CPU也是一样。

网友:
英特尔的复位是1.05V,AMD的复位是2.5V.

网友:
INTEL的复位和VTT电源一样吧  个人理解啊

网友:
要么电流不够,要么就是被拉低了

网友:
主板加CPU,开机后,CPURST#应该是1.05V
不上CPU,不加电,量一下CPURST#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加CPU,加电,量一下R240的2脚电压是否正常
还可以量一下南桥发出的去复位北桥的信号是否正常,就是PCIRST#,一般都是这个信号

网友:
这些信号是我最差的项

网友:
EC换了没有啊

网友:
再换了北桥,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