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0电池可开机适配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0-08-11):
DELL6400电池可开机适配器开不了  查了一下是 ACAV_IN没有出  查8731的REF没有产生
换了几个8731了还不行 就是REF产生不了 也不出LDO 是芯生没工作吗

网友:
看看适配器插上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2脚ACIN
3脚ACOK

电压是多少

网友:
保护隔离的

网友:
2pin acin 1.53V  3pin 无电压输出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AC这端是不是有电容漏电。MAX8731 27脚。28脚就是检测后级电流的。还有看看。DCIN.ACIN脚电压

网友:
应该是没认到电源,估计也不能充电。你可以先当做不充电来修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这种问题最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2脚ACIN电压偏低,正常应该2.2左右
查DC_IN+电压多少
PR69 PR68阻值是否正常
PC136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