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 PVCC供电

楼主(2010-08-11):
现修一块YQ P75VM800的  VIA板   拿来测CPU无供电   供电IC为ISL6566   查了几遍都没问题  放了十几分钟回来后 又不触发了  换了32.768  触发正常 又开始查ISL6566  PVCC1 正常 PVCC2正常  PVCC3供电低  查12V经一4R7 再一电容滤波供电  现取下4R7  直接连上  供电有了  跑D0  请问这个是不是必须要用4.7欧的电阻代换?

补充  EN 1.5  正常  VCC 5.0 正常  VID正常  因为CPU已经有供电 1.6     所有管 G对地正常 所以BOOT脚也该认为正常

网友:
另外考虑BIOS问题  特寻一BIOS  也是特难找

网友:
4.7欧的电阻一般起限流作用.直接连一块是可以用的·只是没保护作用了。有没有是芯片不良或虚焊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虚焊问题  已经更换3块IC    这BIOS 哥们能给搞到吗

网友:
D0还是CPU问题,查一下名项供电场管的波形有没对。

网友:
上多大的CPU?
把PVCC3相接的电容一起换掉,要换相同型号的。

网友:
波波被我卖了 400M的 泰克  卖了1500   最近想买个中文国产的  300M的 8000多  郁闷   没这玩意有的东西还真不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CR  D的CPU  已经换过了  无果   我现在还是怀疑BIOS 的问题  可是找不到   另外  这是1代内存  AGP显卡   775CPU   现在上CPU供电  有  时钟有  复位针动作后  灯闪也正常  我不知道是假负载不支持  还是CPU这块还有问题  现在上真U没事跑D0   上负载 无复位和PG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修呀。。仔细一点就行了。。

网友:
谁来帮下忙啊   YQ-P75VM800  的主板的BIOS   IO  83697HF  SB  VT8237     NB P4M800  时钟  RTM866  AGP   DDR1代  775的U  谢谢各位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北桥是否正常,应该是没有复位

网友:
不得不顶的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