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转化格式

楼主(2010-08-11):
请教高手,有方法在不格式化的情况下,将硬盘格式从FAT32转到NTFS?
硬盘

网友A:
讲得很详细啊

网友(2012-10-19):
去百度找个软件就OK了啊

网友:
可以,fat32可以无损砖NTFS,但是想转回来的话就不一定了。系统自带个convert命令就可以转

网友:
在"运行"中输入“cmd”,进入命令行界面, 在命令行上输入:convert D: /fs:ntfs
D代表修改D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