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主板上面LPT接口的好与坏!

楼主(2010-08-11):
我有一块用在大型游戏机上面的板子,U是集成到板上面的。现在有个问题是主板上面的LPT引脚的第10脚是接一个控制器,可是这个控制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主机接收不到信号。这个10脚直接与I/O芯片相连接。是这个I/O坏了?还是哪儿有问题了?
经测量:第10脚的电压是1.3V,其它的是5V。对地阻值二百多欧,相对别的来说也是比较小的。别的引脚的对地是八百多欧。

网友:
换个I/O应该会好。

网友:
换完I/O,电压是正常了。可是游戏进不去 了。郁闷啊。。。终于明白那些作游戏的为什么那么挣钱和小心了。他们把I/O都考虑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