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开机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08-11):
别人拿来一块5200显卡,插上机通电,发现显示器亮一下,显示一下检测到显卡的数据,就黑屏了。我看板上面只有BIOS块动过。有可能是刷过BIOS。请问这一般是哪儿的情况造成的?

网友:
先查外观,然后查供电和BIOS资料是否不良

网友:
现存引起的,先把B区关掉再上电测一下

网友:
当然先找BIOS刷刷再说其它办法了。

网友:
有没有显示心片啊 换个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