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30M降频,软件测试CPU 85度。忘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0-08-11):
我发现CPU并不烫,但是软件测试温度85.我换了个CPU也是一样。温控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23角电压4.2V的样子,
上是5V。热敏电阻10K正常。我不知道该怎么下去查了,望那位师傅教教小弟啊!!!
cpu
芯片

网友:
不会就把温度控制信号的脚挑起来,给南桥的这个脚接个3,3V就行了,这样弄就会没温度保护。

网友:
不烫就不用管它啦,别信软件检测

网友:
机子正常就可以的了,管那么多干嘛,不是吗?

网友:
对 楼上说的 一样 机器工作正常。不死机。稳定就可以了。软件在不同的系统是有区别的。不能单看这些测试软件。

网友:
软件检测有问题你可以不管 可是降频你得解决吧

网友:
问题是,降频是不是这个温度引起的啊。

网友:
机器不正常啊,1.6的CPU降到64了啊,很慢啊,
该
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