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跑测试卡E1

楼主(2010-08-11):
T61跑测试卡E1,测量各个电压都很正常,局部进过水,但是没有发现断线,求高手指教,现在没有一点思路,请论坛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不过内存.查供电、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E1是过了CPU了,下一步的,你先查一下内存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进水的地方明显吗,进过烤箱没有,如果进水不明显,清理一下内存槽和内存槽焊盘,再不行,可用打值 卡,打一下内存槽的值试试

网友:
E1应该是内存没识别到吧。。。

网友:
E1前面是什么代码?或者你在不装内存与装内存分别看一下代码是多少

网友:
开机E1  还是跑了2步到E1 啊 ??? 这个很关键 诊断卡一般不是看代码 而是看走了几步

网友:
刷一个免卡 BIOS就可以了,不过内存为安全芯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