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掉电

楼主(2010-08-11):
今天接一台r51的机器 拿过来的是开机到lLOGO画面就掉电,换了内存和CPU 故障还是一样,目测主板没有发现问题 我修这种开机可以亮的主板没有思路,还请高手能帮帮忙,这种机器该怎么修

此板已经修复了,是加焊北桥后OK

网友:
建议先刷BIOS,在做南桥。

网友:
把屏拿掉,看代码看会不会掉电,还有你测一下,屏供电或者高压条供电的MOS管,有没有坏

网友:
我也没什么好思路
先确保散热没问题
不行,再加热一下南桥,
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接屏和没有接屏都是一样掉电  没有接屏的时候 看电流的指示到屏应该亮的时候就掉电了 ,掉电了之后还可以在开机,开机之后故障一样

网友:
先查一下-PWRSHUTDOWN和-SHUTDOWN这两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能说一下这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和是干什么用的吗?谢谢

网友:
如果这两个信号没有高电平的话, 那么控制芯片就不会工作了。。

网友:
同意 先刷一下BIOS 不行然后加焊SB

网友:
杀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象这种情况做南桥试试

网友:
我就搞不懂了
就凭LZ提供的检测信息,就能断定南桥坏

LS几位和南桥有仇吗??

-PWRSHUTDOWN和-SHUTDOWN
这两个信号是温控保护输出的动作信号,当他们有xxxxxx(低电平),会拉低R51的SHDN#信号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然后加焊南桥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家跑卡看看代码

网友:
我测了-pwrshutdown和-shutdown,从待机到开机掉电一直都是3.3V的高电平

网友:
请问那个CH7011A是一个什么芯片啊 开机后好像有一点发烫

网友:
映想中IBM的这种故障应该是主板上屏供电(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和0欧姆电阻)通路有问题了!

网友:
16楼正解,掉电了首先就是要看掉到哪种程度,是M态电源没了,还是B态电源没了,甚至公共点电压都没了

网友:
可能有个保险坏了
我以前遇见过。
在屏线接主板的周围看看

网友:
掉电后还能开机吗
也就是说掉电后3M5M还在不在
你说的那个元件,板子上标号是什么,可对照一下点位图看

网友:
开机能显,然后的故障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要么就是显卡的问题,试试看吧

网友:
我的笔记本就是R51的,不过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