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维修学习的资料书选用

楼主(2010-08-11):
我上个月买了一本<笔记本电脑电路分析与故障诊断>邱满良,电子工业出版,现在看得差不多了
紧接着看T42的电位图。跑电路,现在想加深下学习。
准备想买一本《新型笔记本电脑关键电路维修图册》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书
里面都是比较新型号的电路图纸,没看过实物图,也不知道讲的详细不。
还在实际维修当中,碰到BIOS解密,带程序EC的代替 一般都是通过料板直接更换的,如果是买新的BIOS密码芯片和EC芯片,怎么得到资料呢?因为都是焊下来读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想平时修 笔记本时候能把好机器的密码芯片的程序读出来保存下来。太是焊来焊去的太麻烦了,老是忘记了,还有EC的程序能不能任意读写?

网友:
这个帖子更像是广告帖,呵呵

网友(点评):
不要一看到名字就说是托。我想知道有没有人看过第二本书的,给点参考意见。毕竟是六十多块钱。

网友:
书不错,网上许多电路图找不到,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新手可以考虑买这本书.先声名本人并不是这本书的托,一直也在用这本书,感觉不错,看到有人发出来,才说的

网友(点评):
恩。的确感觉找电路图不是很容易的事。不是找不到就是要什么账号积分的。多谢了。准备定一本回来。而且多看看各种型号的电路图,能做电路产生的原理有个大概的头绪。

网友:
不错的,我有一本。可以做为参考书。

网友:
看十本书,不如看懂一份典型机子的图纸

网友:
楼上 的说的绝对的有道理!!!

网友:
道理是有道理,不过这个'懂'字就指的太深入研究了,能看懂,不过不精通,先博大而后精深。看懂一本书能解决60%的问题,再看十本才能解决80%的问题,再看100本书能解决90%的问题吗?经验不足,不过我还是能静下心来看书的,发现论坛里大部份人提的问题书上都能找到的,对着上电时序找芯片的引脚定义,虽然BGA能解决相当一部分的问题,不过没有理论推断与实际现象的做BGA,实在是不敢让人苟同,虽然计算机的电路都差不多,供电,时钟,复位(PG),有的包括一些反馈或控制信号短路,断路,拿台机和笔记本的上电时序来对比吧。台机的上时时序由atx来完成,PG直接送到南桥,南桥在主供电,时钟正常后复位再通过北桥向CPU复位,CPU再通过FSB连接北桥DMI连接南桥LPC到BIOS,而笔记本的上电时序稍复杂一点,这个PG被放到各个供电芯片附近,采用模块化分段工作,更细化的PG过程,把南桥,北桥,CPU,内存等产的PG通过与门汇聚起来产生一个最终到南桥的PG,其它与台机无异,除了BIOS是通过Xbus到EC再通过LPC连接到南桥外,其它应该无俩样。主要还是笔记本的供电的控制电路加入多的保护电路和节能电路还有充电电路。在下凭个人解理胡打的一番,说错了请纠正。

网友:
这两本书我都有 学习还要有基础 还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不过不看不知笔记本的复杂 不知笔记本是高科技的结精 它不仅需要硬件 软件 程序  信号 模式工作过程  及声 光 电。。。

网友:
看来我也应该买这两本书回来打下基础`````

网友:
怎么链接直接到当当网去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