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保存BIOS死机

楼主(2010-08-11):
富士通开机亮,但保存BIOS就死机,进BIOS把外设都关了,还是死机、南桥做过了,还是死机..有修过这种情况的没,谢谢了

网友:
保存bios的时候,应该会向CMOS寄存器写入数据的,是不是数据通道异常,影响数据写入。

网友:
把晶振换掉试下,还有就是谐振电容也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个试试,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晶振换过境、谐电容也换了,还是老样子...
我这没有编程器...唉

网友:
现在买个编程器也便宜了 并且芯片基本上都齐全。。搞维修先把设备都上全。对以后的维修帮助相当大。

网友:
貌似bios出错了,要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