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一台ASUS 5V短路(烧电路烧不出)

楼主(2010-08-11):
一台华硕的机子,型号好像是A8几多的了,不记得了。
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电流只有0。007V,明显偏小
维修过程:量主板上各供电电感,发现有两个电感,一个大一个小,(我想就是3 5V的吧)大的那个电感的对地阻值为零,小的电感为一百多正常,明显5V对地完全短路了,于是拆下MOS管无果,就用高手们教的烧电路大法, 但是我从电压2V调到19V了,就是烧不出,怎么摸都摸不出哪个元件明显发烫,请高手们指点一下,你们是怎么烧的,我电压调到十九V这样会太大吗,有问题吗?

网友:
我烧鸡都是小火 你老大猛 5V电感上19V不短也烧短了

网友:
你是在那个点烧的
即使烧也应该在5V电感处烧,而且电压不能超过5V

网友:
ASUS的板都有测试点,你先断开后级再测

网友:
用19V来烧,真强!就算让你烧开了,其它芯片都挂了。

网友:
你看有关5V的电路都有哪些吗 都量一量。 即使是烧你也应该先把电流调小,电压从小往大调慢慢烧啊,电压不能大于5V的。再就是你烧的时候线是接对的吗

网友:
华硕的5v待机时不在那个大电感上面吧

网友:
5V待机,ASUS的机子一般是LDO转出来的

网友:
都用19V烧过了,也不知道你在那里加的19V,,说详细一点吧

网友:
19V那么大呀,你祈祷吧,
再一个你光量对地阻值了呀,在你烧机之前也得量一下隔离保护这一段呀,别修来修去,电都没进来

网友:
你高手呀,我可没有试过,19V肯定要挂东西,唉。

网友:
烧开路了,呵呵,哈哈!

网友:
向你这种烧鸡烧不糊也差不多费了,小火慢慢来。

网友:
估计5V 负载全挂了!! !真是强人一个啊

网友:
你太猛了电感大的就是5V你还用19V烧 不死也给你烧死了